求助。

楼主(2023-10-31):
ME供电0.92v,改完电路变5v了。现在又改回来了。

另一块主板有1.05v供电,但是开始故障是突然关机,cpu供电12v短路。拆了2个芯片。现在是左下芯片发热反复重启。

网友A:
有短路点,换个芯片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短路点,换个芯片试一试。

供电控制芯片么?(E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