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流水帐记录雷神911 笔记本维修过程

楼主(2023-10-31):
这段时间维修的事情不多,所以又来挑战一台耗时比较多的电脑主板(个人技术水平一般,修了三天时间)。由于本人文化水平有限,于是用流水帐的型式记录一下这台笔记本的维修过程,顺便挣点积分。
这个机器是重摔机器,下面先由请主角登场。

来的时候,是开机不显示,判定为不过内存条。用内存卡打值,判定CPU 可能摔掉点了。
不管三七多少,直接把CPU 弄下来。

仔细检查发现就掉了一个点。这个应该不用重植的,加焊都有可能好的。

拆都拆了,就把这个点补上,重新植球。焊接。

开机,直接亮机。

然后用内存打值卡简单测试一下两个插槽。

然后开机进系统,发现显卡打不上驱动。

由于是重摔,凭感觉应该是摔到核心了。测试都懒的测试(实际是当时软件无法运行),我就把显卡核心拆下来了。

拆下来后,发现核心掉点,焊盘掉点。

补好主板焊盘,大概20 个点。因为核心摔坏了没有核心。加上接了40 多张同行的显卡,就一直没修。
一段时间后,然后客户寄来一片料板,把显卡核心直接拆了,植球,焊到这个主板上。

进系统,装完驱动(用的的WIN11),蓝屏了。
然后用显存测试软件,nvmt 测试数据如下。

拆下显存,目不忍睹。

然后换了显存,测试下面的数据是正常了。

但进系统依旧没办法装显卡驱动。
然后请教同行。发现这A1 也有问题。

又把A1 拆了。

然后测试数据全部正常。

进系统,成功驱动。

简单跑个3D 测试,收工,流水帐记录完毕。

网友:
重摔机,掉点太多,修得很累

网友:
这要加钱了。

网友(2023-12-07):
好有毅力,佩服佩服

网友:
牛人,显存 和板载内存都是用什么软件测试的呢

网友(2025-02-18):
用的长吗?

网友:
这是干了个大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