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MDcpu笔记本,上电不显

楼主(2023-10-31):
    主板开机风扇能转,主供电都有,cpu供

电也有。但是手指的数码管不亮正常能上

电,CPU供电有了,数码管就会显示0000,

然后正常后会跑码。

网友:
一时间无从下手,刷了几个bios还是一样

然后看时序,apurst没有    apupwrok也没有

网友:
最后测sys-pwrgd发现有点异常,换个芯

片试试,结果还是不行。

网友:
这是无聊围绕着u65周围电阻乱测测,发现

异常有一个电阻没电压。打开图纸一看是

i2c_scl没电压

网友A:
你这什么笔记本主板?

网友:
打了一下i2c对地阻值不对只有80,好的有

400,然后顺着这条线找有么有电容,结果

没有看到一个静电管子,拆了对地阻值恢

复了。开机数码管也亮了,几秒后也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什么笔记本主板?

这是测试板子,外面买不到的,转门测试cpu的板子

网友B:
这板子可一定得修好了,这做治具用的板子贵着呢

网友C(2023-12-23):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可一定得修好了,这做治具用的板子贵着呢

少侠好眼力,这是专门测试cou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少侠好眼力,这是专门测试cou的板子

cpu的板子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