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数字万用表能发现电容的问题吗?

楼主(2023-10-31):
有数字万用表能发现电容的问题吗?一批电容中有两三个电容,测容量都好,但是用二极管挡给电容充能,其他的电容都是显示数值一直往上升,直到OL。这两三个电容是充能到一定的数值(比如1500)就停了,然后略微往下走,这种是不是电容漏电了?

网友A:
不能正常充放电的电容,应该就是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正常充放电的电容,应该就是坏的。

请问那种算正常充放电呢?

网友:
用电桥吧!万用表只能测容量!别的测不了!电容不只是容量还有很多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种算正常充放电呢?

建议楼主看看电子基础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