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6 820-3437-B

楼主(2023-10-31):
电流0.02
不触发
短接图片中5VPG可以开机
一直修不出来,有没有大佬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那证明5V PWRGD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证明5V PWRGD有问题

打错字是3vPG

网友B:
这是EC发出来给3  5V芯片的信号,直接一坨锡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EC发出来给3  5V芯片的信号,直接一坨锡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EC发出来给3  5V芯片的信号,直接一坨锡就好啦

不知道稳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