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PE D8 WS 开机显示TOTAL MEMORY:0M

楼主(2023-10-31):
故障如图,可以进系统,BIOS和系统里内存容量正常 ,不定时重启

网上的方法试了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内存控制器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双内存,可以拆下来一根内存试试,看看是不是内存插槽的问题

网友:
建议更换内存,或者换一个内存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