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惠普P1106能安装驱动不能打印求助

楼主(2023-10-31):
如题,能正常安装驱动,确定是主板问题,发送打印命令指示灯不闪,除主芯片以外是否还有别的维修思路。BIOS已经刷,接口已换,D+D-对地阻值380(红笔接地),等于电脑给主板发信号,主板完全没反应,求帮助。

网友:
主板接口烧了,,,

网友A:
能识别那就把小芯片数据刷了就行了遇到很多都是打印机正常识别驱动也可以安装就是不能打印 也就是那个小芯片数据问题估计是打印张数好几十万张的都是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识别那就把小芯片数据刷了就行了遇到很多都是打印机正常识别驱动也可以安装就是不能打印 也就是那个小芯 ...

这个主板总共就三个芯片 一个主芯片 一个BIOS 和一个上面写着 318 00A1P 246AB 这个芯片应该是供电芯片吧 你说的数据都是保存在24C16这个芯片里面呀 这个已经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