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我这一块京东方的屏

楼主(2023-11-01):
    请教各位大佬,我这一块京东方的屏幕,之前黑屏测量逻辑板只有一个电压vdd,然后换了供电芯片。
    换完以后开机屏幕闪了一下就是中间一块亮了一下,然后测量电压其他都有单单没有vgh,因为之前搞坏过一个供电芯片,给引脚上锡把引脚烫掉了,我怕是有的脚虚焊,然后又买了个供电芯片。

这次换完以后,一开机就没有vdd(开机时测了一下,vdd出现了一秒钟左右就没有了),测了屏幕接口的脚都没有短路。这会是什么原因啊?

最开始的症状如图。

网友:
微短路芯片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