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故障铁板技嘉Z77M-D3H给我上了一堂intel时序课

楼主(2023-11-01):
家里堆得太多板子,老婆勒令清理,出了桥gg的其余大部分都修好了,但是望着几张铁板也是发愁,又舍不得当坏版出掉,当做压轴题放着。

顺便看看我的家伙事,上次的故障用小玩具就行了,今次的怕是要请两位老大哥出马

先看看这块技嘉Z77M,小黄鱼25收来的,
很多坛友要说了,都2023年了,还在修3代主板,这能赚几个钱?
可是我乐意啊,只是为了玩,修好一块坏板和中鱼的快感差不多

说回这块板,它很偶尔可以亮,
大部分时间上电风扇秒转秒停,然后无法再次触发
搞之前忘了拍照,这是搞好之后的照片

先观察外观,RTC电池连焊盘搞掉了,补不了

以往我碰到的板子很多都是无需rtc电池照样触发(除了V X)

拆BAT54,把3V3DUAL_PCH通过一个1k欧连进SIO里

不触发,sio有没有这个信号应该差不多,因为技嘉板子一般无需rtc电池也可以触发
原因还没有找到

还是来最基本的吧,测SLP_S3#居然待机就高电平,论坛里看了也属于正常
触发秒掉电后,SLP_S3#为低,且无法再次触发,
此时短接cmos放电针后自动触发不掉电,SLP_S3#为高,但是无复位不跑码

先不管触发了,先上电看看各个电压和信号情况,
结果发现SLP_S3#呈现周期性掉电,

这个方向上,看看各个信号和它对比,也掉电的信号基本都在它之后
图太多,只放一个和APWROK的,这里拉大之后可见SLP_S3#引起了apwrok的掉电

再看看电压是否稳定,主要是桥的各个电压,
结果VCC105_PM也呈现了周期性的不稳定纹波

干他,先滤波电容,无效

再干,把桥供电的LM324换了,还是无果,杂波依旧

特码的再看SLP_S3#和pm供电对比,原来杂波是SLP_S3#引起的。。
还是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应该先看再干啊

暂时没思路了,满版乱摸,232芯片发热,拆了还是无果

继续测信号吧,发现一个有趣的是人为短接DPWROK_PCH之后,故障由
秒掉电变为风扇循环转停,典型的技嘉缺电压掉电表现

那么先修掉电,看SLP_S3#的R354另一端只有0.1v,换了电阻这部分上电时OK了

就是下图电阻 103

风扇还是转停循环,查发现SIO发出的PWROK1送给桥的APWROK,无电压
R51一端有高电平,一坨息上去,可以跑码亮机了

你以为铁板这么容易就让你通过了吗?
然鹅断电后还是故障依旧,触发秒停。

那么下面重头戏来了!

既然之前碰巧发现DPWROK中途拉低可以跑码,咱们就看看跟它有关的时序

我画了一张时序图,总结为最下面三个公式,

VCC_RTC需要提前RTCRST# 9毫秒到达;
VCC_DSW33 需要提前DPWROK 10ms到达;
RTSRST#需要提前DPWROK 1微秒到达;

以上要求都是至少提前,而且在我拆掉了BAT54之后,
VCC_RTC和VCC_DSW33都来自DUAL3V3_PCH。

我们来验证一下,验证之前,我们分析下RTC和DPWROK两部分的电路;

DPWROK这部分图纸如下,Q41和Q39组成了延时电路,
以达成3VDUAL_PCH对DPWROK信号的提前到达,按照这个阻容R285/R301/C98的配置,
大约满足10ms的延迟;

RTC部分,BAT54已经被干掉了,本来3vdual_pch直接产生RTCVDD给桥;

VCC_RTC需要提前RTCRST# 9毫秒到达;
这一条,根据英特尔PCH手册,RTCRST需要满足VIH13=2.3v以上,
以上电路需要充电23秒多

基本上差不多,ch1=VCCRTC  ch2=RTCRST#,这条没问题

VCC_DSW33 需要提前DPWROK 10ms到达;
这条也满足,而且刚刚满足,技嘉图纸上自己也是说10ms,几乎没有留下余量
不过我忘记拍照了

RTSRST#需要提前DPWROK 1微秒到达;

在波波下,元凶露出真面目,DPWROK翻转的时候,RTCRST又过了好一会儿才
到达2.3v以上!

怎么修?
要么提前RTCRST#,要么推迟DPWROK。
RTCRST#前面的空间不算多,推迟DPWROK应该是正常操作,因为后续的
RSMRST#以及SLP_S*#都依赖于这个信号,推迟它应该会整体推迟后边的信号(当然有待验证)。多说一句,技嘉很多中途无规律掉电也是这个信号造成的。

推迟DPWROK,只需要改动Q41的B级延时电路,将R285挪到R301,
然后手头正好有200k的上到R285位置,
这样可将翻转时间推迟2到3倍左右,也就是20ms左右

就是这个部分都在pcie下面,

只能锯掉了

冷酷的物理法则主宰着世界,冷机上电也可以完美触发,亮机!

 会员1270254300鑫豆2025-3-14 13:15
 会员36090300鑫豆2024-12-13 00:55
 会员1254581300鑫豆2024-10-11 20:42
 会员846644300鑫豆2024-9-18 13:57
 会员1513549300鑫豆2024-9-3 17:22

网友:
版主在吗,帖子后面几张图片需要删除,但是我在编辑模式下看不到,能否帮忙调整?

网友A: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去搞研发吧

网友B:
看了有些问题不是用万用表测测有没有电压就行的,还要考虑时序时间问题。
大师维修,值得认真拜读

网友:
时序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C:
出现这种故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去搞研发吧

哈哈 爱好而已

网友D:
你是个很高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有些问题不是用万用表测测有没有电压就行的,还要考虑时序时间问题。
大师维修,值得认真拜读

的确是的,波波绝不只是吃灰摆看滴

网友E:
这都被你研究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都被你研究透了

谢谢老板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去搞研发吧

老板就别笑本乐色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都被你研究透了

你这话让我想起一句让子弹飞的台词

网友:
好文章感谢分享,要好好学习啊

网友:
维修的经验很重要,要联系实际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个很高的高手

我是业余的,这里的大神都是卧龙凤雏

网友:
学习了!分享不易,感谢分享!

网友F:
slp_s3#插电未触发时是高电平吗

网友:
干这行示波器也要会用才行,我现在还只会按auto

网友:
引用 网友F:
slp_s3#插电未触发时是高电平吗

是的,技嘉这块板真是这样

网友:
-SLP_S3的电阻不是R353吗,R354电阻下端正常不是应该是低电平吗

网友:
我也是刚学电脑主板维修,时序老记不住

网友:
这好像是在搞研发啊,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现这种故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是个好问题,根本原因是设计的本意就需要外接电池使得RTCRST#提前DPWROK很多到达,但是这个板子的电池座子连带焊盘都搞丢了,RTCVDD直接连了3v3dual_PCH,从电路参数看时序已经比较吃紧了,阻容参数也可能随着使用年月和环境变化,这下果然就没能满足时序。
如果接了电池,应该是不用改电路就可以正常触发使用的。

网友(点评):
用笔记本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