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完电路变5v了,还是反复重启。求解救。

楼主(2023-11-01):
(图片)

网友:
换个芯片,查条件,这个这个电压在1.05V左右

网友A:
改了供电,你还量它干什么,改了me供电不行,大概率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了供电,你还量它干什么,改了me供电不行,大概率是桥坏了

桥坏了会发热么?卡vga灯。

网友:
桥挂了,盖布抬走

网友:
分享不易,学习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