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20M 是不是桥挂了

楼主(2023-11-01):
CPU是上好了的。开机诊断卡00不跑码,重启按了没反应,只能硬关电才能关机。cpu冰冰凉、无核心供电。内存有2.5V和1.15V,桥的1.8V  1.05V都有。
时钟测得没电压,A11复位脚也是一样。
复位电路短路说明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测量CPU供电芯片有没有开启?

网友:
建议找个点位图,按照时序来修。

网友:
待机电压 ,内存 电压 桥 供电   时钟复位  BIOS

网友(2024-01-19):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不找个时序图对下吗?内存供电开启后应该到什么?这个和i的不一样吧,a320的时钟接哪里?

网友:
先修CPU供电

网友:
供电有短路吧

网友:
amd的时钟不是桥发出的吧,是cpu发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