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集显花屏,独显不工作,换CPU没用

楼主(2023-11-01):
  如题,换过CPU内存条都没用,都显示奇怪的花屏,类似老式电视机的雪花屏幕,高频率抖动,偶尔会显示正常持续1秒左右,按压CPU或者上面的mos管电阻感觉正常几率更大一点。
插上独显没反应,仍然只有集显VGA有显示输出,CMOS放电也没用。
有谁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感觉很新奇,有没有维修入手角度建议?

网友A:
H81二手不贵,买一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81二手不贵,买一块吧

是的,已经重新下单了。但是能自己解决更快一点

网友:
1 CPU 供电不稳定
2桥的 供电不稳定
3 直接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