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求助iPad Pro跳电问题

楼主(2023-11-01):
求助iPad Pro2021款m1的充电有反应也可以联机,但是充电一直在30左右,然后关机一下电量会到80多然后用到50左右一下掉到10的电,这是啥原因
跳电
window
iPad
求助

网友A:
排除下电池本身吧

网友:
更换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下电池本身吧
好的谢谢,我试下,,

网友:
电池损坏了,更换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