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奇怪怪的ROG X370

楼主(2023-11-01):
板子型号是 ROG CROSSHAIR VI HERO 芯片组X370

板子到手观察外观是修过的,清BIOS和刷BIOS的按钮被换过。

南桥背后有掉一些1.05V的滤波电容和一个22欧的电阻

补上电阻和电容后,装上CPU和内存测试,发现板子循环跑码不亮机,debug灯到VGA立马重新来过。

第一想法就是刷BIOS。观察BIOS芯片旁边,上家应该也刷过了(旁边的塑料有吹化的痕迹)。

但是不管刷最新BIOS还是第一版支持我CPU的BIOS,症状都一样(我测试CPU是3200G)。

换了BIOS芯片也一样。

这时有点没招了,开始瞎搞,换IO,换桥...但是问题还是依旧。

有点烦,正好要吃饭就放着没管了。

之后准备把板子收起来时,又按了一下开关,居然跑亮机代码了..虽然不理解,但是我马上把板子拆了抱到测试平台。结果又循环跑码。

仔细想想,为什么刚才可以亮机?

电源没拔(24PIN)

于是做了一个实验,晚上睡觉前把24PIN插着,第二天早上一试果然可以亮机。

插上硬盘进系统 声卡 网卡 都没问题,开关机都没问题。

但是把24PIN拔了,再插上立马就不行了。又开始循环跑码。

可以亮机时,中间两排USB不能使用 鼠标键盘 U盘都不能用(不知道是板子其他的故障还是和循环跑码故障有关联)。

求大佬指点。

网友A:
你的桥1.05V变成了1.15vME供电高了 所以不开机           换ME供电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桥1.05V变成了1.15vME供电高了 所以不开机           换ME供电芯片就好了

额,我的锅,刚才发现表笔位置不同电压就不同。表笔一端接电源地线(插CPU供电地线里)量的各路电压就是会高0.1

表笔接主板铁皮上量的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2024-02-24):
大佬发个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