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大神们

楼主(2023-11-01):
暗影精灵2能进pe能重装系统但是就是卡在windows正在启动画面是什么问题

。而且老是说过热保护。。。

网友A:
看是不是铜管或者风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铜管或者风扇坏了

没有,这不是最大问题,最大是卡死在那里。重装系统都可以。就是千篇一律卡死在windows正在启动

网友B:
我有发过这个一样的案例善用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发过这个一样的案例善用搜索

谢谢,刷bios吗?麻烦你告诉我暗影精灵2这个bios型号?找不到

网友:
卡Windowslogo应该是你BIOS设置有问题,我记得这机器出厂默认装的不是Windows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