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曲面显示屏 这种花屏能修吗?

楼主(2023-11-01):
AOC曲面显示屏 花屏了 好像是屏上问题 能修吗? 修哪里?
window

网友A:
重新买一个
天龙八音
屏幕坏了,不买还想咋整。

网友:
沈元
这是维修网站 我是来问维修方法的 买个谁不会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买一个
这是维修网站 我是来问维修方法的 买个谁不会

网友:
我思索了一下,可以维修,就是那几路电压不正常!

网友:
这应该是屏短路~~~三星屏短一边开看下

网友:
短一边不行就找个同型号边板试 不用管TAB

网友:
X宝里买,屏幕玻璃来换,搜,液晶显示器屏幕总成,进店家里面看。查液晶屏玻璃面就在,屏库,网站里查。《A++》的是最好的屏。在COF排线上贴上COF散热贴,还有边板上升压芯片和主芯片上也贴上导热垫片。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看看能不能耐用。

网友:
曲屏不好修!

网友:
曲面屏这玩意不好弄啊!

网友:
可以试试换主芯片

网友:
显示器型号呢,边板上标的玻璃型号是啥

网友:
曲屏确实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