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扩容卡在正在等待IPAD

楼主(2023-11-01):
大神们,我是非专业人士,在扩容一个IPAD AIR2 ,换了硬盘以后刷机卡在了,正在等待IPAD,请问这是硬盘没焊接好吗?

网友A:
有可能,具体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具体也不是很清楚

谢谢,百度了一下也说是有可能,原因之一

网友:
换硬盘,不能用海力士

网友:
好像要用,,G8Y的硬盘

网友:
啊!!!学到了

网友:
硬盘不行,多换几个硬盘试试,很多硬盘都刷不过

网友:
哦,难怪,我就说,工厂平时用的BGA比这密多了都吹得好好的,这个来来回回吹几次都不行,,,好吧放弃了不搞了,网购的硬盘。。。。

网友:
3.3V/1.8V正常,0.9V参考电压也正常,,,还是得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哈哈

网友B:
我怕你把暂存干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怕你把暂存干爆了

也有可能,,但是接上去显示序列号无效,应该是硬盘没找到可能性大点,,买主板换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但是接上去显示序列号无效,应该是硬盘没找到可能性大点,,买主板换了,哈哈

显示无效序列号,是因为你刷机没过。
扩容刷机原因
1、是给更换后的硬盘刷入系统
2、是更新主板的逻辑码片和硬盘信息同步
这样才能显示硬盘里写入的序列号蓝牙码WiFi码蜂窝数据码等一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