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14promax美版无锁的套件搬国行板底,死活无基带

楼主(2023-11-01):
问下高手,我把美版的无锁套件搬到国行板底,死活不出基带,时钟也搬功放也搬也不行,刷机n次也不行,折腾死了,有高手知道什么原因吗。14pro max
无基带
刷机

网友:
换美版板底试

网友:
换美版如果不行就是你的器件坏了,如果可以找逻辑码片的电阻。也可能苹果做了限制

网友(2023-12-03):
基带码片也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