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貌似进不了系统了

楼主(2023-11-01):
台式机正常使用,昨天移了个位置,开机后电源,cpu风扇,显卡风扇都转,显示屏无任何显示,没有开机成功的滴的声音,也没有比如内存坏的报警的声音,开机后除了风扇转,其他无任何反应和提示,机器里一个SSD,一个硬盘,系统是装在SSD上的,不会是SSD坏了吧?SSd我把线重新拔了,开机还是老样子,如果不是SSD的问题,那么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到底是哪里坏了?

网友A:
把内存拔下来用橡皮擦一下看看

网友B:
做维修的人应该都会轻松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内存拔下来用橡皮擦一下看看

开机的时候没有滴的声音,开机好一会后没有开机成功的音乐,也没有内存插错的报警音,内存我拿下来擦过了,还是开不了,好奇怪啊,我现在就怀疑是不是SSd坏了, 但是想想这玩意儿没那么容易坏吧,SSd我也重新拔了插,照样不 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维修的人应该都会轻松搞定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好奇怪

网友:
我把cpu风扇,内存条,显卡拔下来了,再插上去后,还是老样子,所有的风扇正常转,开机的时候没有滴的声音,是不是只有一个可能,就是SSD坏了?

网友:
用检测卡看下代码啊

网友C:
把固态拔了开机看能不能进BIOS就知道你的SSD坏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固态拔了开机看能不能进BIOS就知道你的SSD坏没有

SSD做系统,硬盘做存储,我把SSD拔了,开机,还是进不去,这个说明什么?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如果是内存接触不良,主板风扇会反复重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SSD做系统,硬盘做存储,我把SSD拔了,开机,还是进不去,这个说明什么?

说明不是SSD问题,估计内存和主板,看现象内存或者内存插槽的概率很大,单内存就换个插槽,双内存就只插一条

网友:
显示屏无反应要呢就是你视频线插错端口或者在移动过程中内存接触不良,跟硬盘没关系

网友:
hdmi有插到显卡那个口吗?

网友:
不亮机就三个方向,内存,显卡,主板。内存拔下来换个槽试试,显卡看看是不是撞松了接头什么的,主板没啥办法,替换法排除吧,不行就清一下CMOS。

网友:
实在没办法,后来叫人来修了,问题出在内存上,有一个内存坏了,师傅是把a内存换到b槽上试,再把b内存换到a槽上试,这么试出来的,当时我只是把内存拔了,所以没有查出问题,所以啊,还是老话说的对,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谢谢所有回我帖子的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