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待机无3.5v待机电压+3VALWP、+5VALWP,按开机键才会产生短暂的+3VALWP、+5VALWP,

楼主(2023-11-01):
求助,惠普tpn-q139,la-h328p笔记本主板,不开机。待机无3v.5v待机电压+3VALWP、+5VALWP,但线性+3VLP+5VLP正常,按开机键才会产生短暂的+3VALWP、+5VALWP,维持几秒钟就没了,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的?网上也有人说待机3v5v有的型号是插上电源就会产生,也有的人说部分机型是要按开机键触发后才会产生。pu301/302是待机电源芯片,供电正常,控制信号5V_3V_EN是由ec芯片的EC_ON发出来的,EC_ON也是待机无电压,只有在按开机键的瞬间,EC_ON会产生3.3v电压,然后给到待机芯片,产生待机+3VALWP、+5VALWP  3.3v和5v电压。这里就有点疑惑,就算是需要按开机键才能触发产生3v5v待机电压,那也应该是一直维持3v5v吧,而不是只能产生一瞬间。然后测了桥的几个待机条件(供电、盒盖休眠、适配器监测信号,无时钟模块,bios读写)都正常,只是BIOS也是按开机键的瞬间会产生电压。然后ec的关键信号ON/OFF#,待机下3.3v,按开机键有到0 又恢复3.3的高低高跳变,正常,但是ec的输出关键信号PBTN_OUT#有问题,PBTN_OUT#待机电压为0,按开机键的瞬间会产生3.3v,维持3秒又变为零,这里ec虽然有跳变,但是和前面的输入信号ON/OFF#跳变方向相反,一个是高低高,一个是低高低,这是正常的吗?然后我分别看了ON/OFF#、PBTN_OUT#两个信号的电路图,发现ON/OFF#是由开机键控制的,按开机键的瞬间接地变为低电平,正常。而PBTN_OUT#除了是由ec芯片发出来的以外,还接了一个3v电压,如图2,中间串联了一个1k电阻r295,电阻1脚电压为0 ,2脚3v,由此推断,在待机条件下,PBTN_OUT#信号接地了,也就是ec芯片的PBTN_OUT#信号接地,但是按开机键的瞬间,PBTN_OUT#又有3.3v,说明PBTN_OUT#是由ec里面的一个mos管控制的,待机状态下,mos管导通接地,PBTN_OUT#为低电平,按开关,mos管截止,PBTN_OUT#断路,所以为高电平。又测了ec的其他脚电压,待机状态下,ec收到的输入信号PM_SLP_S3#、PM_SLP_S5#电压为1.8和1.6v,维持不变,PM_SLP_S4#一直无电压,ec发出的SYS_PWROK信号待机0.2v,按开机键的瞬间又有3.3v,维持几秒消失。PLT_RST#信号维持1.6v,感觉ec很多信号电压不正常,且逻辑也有问题,这是ec坏了吗

网友A:
惠普的要原装适配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惠普的要原装适配器的

必须要原装吗,我买的是匹配的电源和电压的,另外也接了稳压电源,都不行,待机电流0-4mA来回跳动,按开机键,电流到60毫安,维持几秒钟,然后又为0-4mA来回跳动

网友:
我买的是匹配的电源和电压的,另外也接了稳压电源,都不行,待机电流0-4mA来回跳动,按开机键,电流到60毫安,维持几秒钟,然后又为0-4mA来回跳动

网友:
怀疑EC,就换EC试试嘛,不行再就按时序一步一步来。祝你好运!

网友:
找个原装的适配器试试!

网友:
路过学习,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之前修了一个tpn c120的,情况和你的差不多,最后就是EC坏了

网友(2023-12-07):
好了没有?

网友(2024-01-17):
你这个开关是不是在键盘上,如果键盘坏了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