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门索尼VJS142C11T掉电故障通病【本月修到的第2台】

楼主(2023-11-01):
型号:索尼VJS142C11T
版号:DAMSCCMBAC0 REV:C

故障现象:机器正常开机,运行几分钟掉电

拆机发现风扇自始至终没有转过,判断是机器过热掉电。
给风扇一个5v的供电,风扇可以正常转,排除风扇问题,测量主板风扇接口有5v供电。
直接将风扇接口附近的40欧姆电阻更换为2-4欧姆即可解决,具体位置看图。

最近遇到了两台了,都是这个故障。

网友A:
40欧姆电阻坏了?这个电阻是起到啥作用?热敏电阻?搜了下貌似没这机器图纸哦

网友:
关于这个40欧姆电阻的问题,修这个机器没有图纸,当时想找图纸的,在国外一个论坛上发现有人遇到相同的问题,然后呢帖子下面就有人在提就是关于这个40欧姆的这个电阻的问题,他应该是可能有图纸或者是工厂的工程师之类的,就是意思是当时他们设计的时候是20欧姆,但是实际装机的时候改成了40欧姆或者是原本是设计20欧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是40欧姆,然后会导致这种问题就是风扇不转,然后机器过热掉电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欧姆电阻坏了?这个电阻是起到啥作用?热敏电阻?搜了下貌似没这机器图纸哦

关于这个40欧姆电阻的问题,修这个机器没有图纸,当时想找图纸的,在国外一个论坛上发现有人遇到相同的问题,然后呢帖子下面就有人在提就是关于这个40欧姆的这个电阻的问题,他应该是可能有图纸或者是工厂的工程师之类的,就是意思是当时他们设计的时候是20欧姆,但是实际装机的时候改成了40欧姆或者是原本是设计20欧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是40欧姆,然后会导致这种问题就是风扇不转,然后机器过热掉电保护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个40欧姆电阻的问题,修这个机器没有图纸,当时想找图纸的,在国外一个论坛上发现有人遇到相同的问 ...

哦哪个网站看的,我也看看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出场的时候,多少人还在尿尿和泥玩吧

2020年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哪个网站看的,我也看看尼

YOUTUBE.COM

网友A:
这就太笼统了吧,具体哪个频道哦,按理说里面99.9%是没有使用中文解说的吧,你听的懂洋文解说?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太笼统了吧,具体哪个频道哦,按理说里面99.9%是没有使用中文解说的吧,你听的懂洋文解说?牛

直接搜型号,字幕转中文就行了,有点费劲,但是可以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就太笼统了吧,具体哪个频道哦,按理说里面99.9%是没有使用中文解说的吧,你听的懂洋文解说?牛

都会*词语被过滤*了应该洋文是懂一点的吧,不然你*词语被过滤*是为了看华侨作品跟华侨聊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会*词语被过滤*了应该洋文是懂一点的吧,不然你*词语被过滤*是为了看华侨作品跟华侨聊天啊

被过滤的是FAN QIANG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会*词语被过滤*了应该洋文是懂一点的吧,不然你*词语被过滤*是为了看华侨作品跟华侨聊天啊

文字直接可以看翻译,视频有中文字幕就看字幕,没字幕你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干瞪眼,简单的单词hello肯定会,但是你要相信很多单词组成长长的文字你肯定是很多听不懂的,特别是啊三很多修电脑出视频的,你直接听懵逼,一句话总结,除了母语以外,其它语言几乎是不懂的,文字可以翻译,这个另当别论,视频没法翻译

网友:
我的怎么是个保险 难道改款了 谁有图纸能否借来研究一下

网友:
学习了!分享不易,支持一下!

网友E:
我接了两台,这个位置也都是一个保险,有一台改了风扇,还有一台研究中

网友:
修过  换风扇  加改  0R 电阻

网友(2023-12-01):
那个电阻是 接在FAN_detec  还是FAN_PWM 上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接了两台,这个位置也都是一个保险,有一台改了风扇,还有一台研究中

我一台神舟的  开机风扇转   进系统温度多高都不转!EC换过2个了!没有温控芯片   不转的时候FAN_detec 被上拉到3V     我现在悬空PWM  但是狂转  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吧?

网友(2025-06-07):
这个可以,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