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560m-a pro,硬件(内存换插槽或者换内存)变化后就不过内存。

楼主(2023-11-01):
DRAM灯常亮,会亮很长时间,时长不定几分钟到几小时,有时一直过不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抽筋就过去了,然后以后每次的开启就都正常了。

只要不变硬件,内存可以随意插拔只要插槽位置不变,就一直正常。

     求维修思路。
  官网  bios刷过。

网友A:
这个有点奇怪,修好后分享下经验

网友:
奇葩问题    总是天天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奇怪,修好后分享下经验

俩块一样的板子一样的问题,可以肯定了不是板子问题。   多半就是CPU问题
,原CPU是G5900,十代。

网友:
这主板很新。应该还没过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俩块一样的板子一样的问题,可以肯定了不是板子问题。   多半就是CPU问题
,原CPU是G5900,十代。

嗯,上十代会不过,i3往上的十代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