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一台宏碁笔记本开不了机

楼主(2023-11-01):
各位大佬,我的一台宏碁蜂鸟fun2022,降级bios失败,我用编程器刷完bios,依旧开不了机,表现就是,可以正常充电,按开机,灯亮几秒钟又灭了,屏幕完全不显示,各位大佬有没有头绪

网友:
我自己加过固态,换了网卡,不知道还给不给保修,难搞

网友A:
bios程序不对,也可能版本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程序不对,也可能版本不对。

嗯,我明天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不对,自己去买一个吧,毕竟新机器啊

我从官网下的bios,自己提取出来,跟编程器读取的bios首尾是一样的,也能刷上去,但是还是不能开机。换了3个版本都不行,这样还有必要去淘宝再买个试试吗,还是直接拿到售后算了

网友:
搜出来一个相关的帖子,但不是bios

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315587&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33&p_u=1525172

网友:
示波器看有没有读取BIOS的动作波形。

网友C:
自己拆机的,售后没有保了,买bios重刷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己拆机的,售后没有保了,买bios重刷吧

不说了,被奸商坑了。买之前问了是不是原厂bios,那官网提取的给我,好家伙,我跟自己提取出来的对比,校验都一样,byd还不退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说了,被奸商坑了。买之前问了是不是原厂bios,那官网提取的给我,好家伙,我跟自己提取出来的对比,校验都一样,byd还不退钱

钱不多,但是太ex了,害我白折腾半天

。byd跟我要机器sn码然后去官网下载,各位防一手。挂一下这个奸商

网友:
这也太糟心了,还是送附近实体店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