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L805固件主程序和计数器备份

楼主(2023-11-02):
已经清零好做的备份,有需要的可以下回去玩玩

网友A:
软件可以清吧 废墨还是打印张数啊 难道是打印张数归零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可以清吧 废墨还是打印张数啊 难道是打印张数归零了吗

一般软件是可以清零的,这个只是废墨清零的数据,计数器归零是不可能的 这个是3万多张的数据,如果你要归零需要拆一片新主板的数据才能归零。本来是有一块只打印了100多张的数据的机器,拆起来费劲我就没拆了。

网友:
爱普生3258的rom固件程序有吗?

网友(2023-12-14):
这个有用!废墨两黄灯闪动的时候是无法联机的!

网友B:
这个固件怎么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固件怎么刷?

编程器呀哥哥

网友C(2024-02-27):
楼主链接失效了,麻烦补一下

网友:
有清零工具吧

网友(2024-05-23):
引用 网友C:
楼主链接失效了,麻烦补一下

怎么补,我也不会呀,还要10个字才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