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F117-7不定时掉电求助

楼主(2023-11-02):
机械师F117-7不定时掉电,有时开机就掉,有时开机三四个小时才掉,掉电后再开机正常。求助大师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A:
楼主修好没有  我也有一台  但不是定时掉电 是开机LOGO掉电

网友:
没修好,难道这又是通病吗

网友:
测试两天发现CPU温度特别的高,每次开机温度都在80左右,看了一会电视剧温度升到95度,如果把D壳拆开用不会自动关机,请问大师们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没有  我也有一台  但不是定时掉电 是开机LOGO掉电

你的修好没有?

网友(2023-12-18):
修好没有。我现在手上刚来一台 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