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终于知道以前ich7系列南桥那么容易坏

楼主(2023-11-02):
真的一根一根丝连接上,密密麻麻,太强了。也见证芯片制造的发展。

网友A:
如果密集的飞线封装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有谁把CPU也这样拆开看看内部

网友:
怎么我看不到图

网友:
密集恐惧症

网友:
激光拆封,

网友:
居然是绑定的?

网友:
密集恐惧症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密集的飞线封装就容易出问题

都是印刷电路

网友:
ich7 桥坏的是不少  usb插不好,就烧了,

网友:
芯片晶体做太小了,只能这样飞金线咯!

网友:
现在的桥啥样呢

网友:
现在的芯片更 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