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不出3V 5V不触发版号是LA-J521P

楼主(2023-11-02):
不出3V 5V,缺开启,开启来源于EC 查过EC的条件,也换过2个EC了,都是买的剪板的还是不出,然后我强制给51225的  开启脚 3V    这样  3V 5V出来了,依然是不触发,搞不懂了,有大师搞过吗

网友A:
请问你这样牵拉电压第7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样牵拉电压第7脚电压是多少

3.3啊,完全正常,我感觉还是得把开启信号修出来才行,

网友B:
我这里也有一台同样的故障 外新人  但是版号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也有一台同样的故障 外新人  但是版号不一样

看图纸ec正常工作就要出3v 5v供电, 查查LDO 3.3v还有个pus801 ,3.3v有没有。再查查lid,acok ec复位正常不

网友:
看图纸ec正常工作就要出3v 5v供电, 查查LDO 3.3v还有个pus801 ,3.3v有没有。再查查lid,acok ec复位正常不

网友:
还得查EC条件      EC_ON有吗

网友:
还是要从ec条件下手

网友:
EC开启我也觉得有点奇怪,3V 5V都没产生,而 3V 5V的开启又是EC开启的,应该就是说3V 5V产生之前EC要先满足自身条件才行,3V的线性电压给EC 我懂 但是复位呢,复位可是3V给的啊,但是此时3V还没产生啊,啥逻辑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纸ec正常工作就要出3v 5v供电, 查查LDO 3.3v还有个pus801 ,3.3v有没有。再查查lid,acok ec复位正常不

Ec的有3v这个3v是线性电压,因为此时3v还没产生,复位肯定没,复位是3v给的上卡,lid跟acin都正常!!!

网友:
你这个盲目换EC没用啊,EC和桥的待机条件都查了吗?

网友:
按时序来查,,,强开启没用

网友:
先把时序弄清楚,按时序来查,,,强开启没用

网友D:
保护隔离过了之后就是开启线性3V给EC供电,然后EC有供电后会有一系列动作,包括时钟和复位,一般复位有了之后就会自己配置脚位,然后会自动发出EC-ON,你按照这个思路来看看,看有没有可能是EC程序没好或EC特殊条件没有达到,强行开3/5V是不行的,这个我以前试过

网友:
我刚收台一样的LAJ521P,开关骷髅头灯闪烁三黄五白 官网手册查询 电源导轨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保护隔离过了之后就是开启线性3V给EC供电,然后EC有供电后会有一系列动作,包括时钟和复位,一般复位有了之 ...

我都是买的剪板EC,换了几个都不行,EC的条件我也认真查了,这个思路我知道应该是3V线性先出,然后EC得到之后,去开3V 5V,线性3V正常的,

网友(2024-08-17):
引用 网友D:
保护隔离过了之后就是开启线性3V给EC供电,然后EC有供电后会有一系列动作,包括时钟和复位,一般复位有了之 ...

这机器你修过?

网友:
LA-J521P 图纸

网友D:
没,但是修过很多仁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买的剪板EC,换了几个都不行,EC的条件我也认真查了,这个思路我知道应该是3V线性先出,然后EC得到 ...

那就看芯片有没有收到开启了,收到了但是不出3-5V,那就换芯片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但是修过很多仁宝的

那这个就是特别的。19V直接转3.3线性电压。你还是修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这个就是特别的。19V直接转3.3线性电压。你还是修的少

嗯,外星人的就修过一台

网友:
ec程序不对也可能不出3Valw开启,料板直接先测试有没有3v5v,可以了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