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疑难杂症/技术提升/高手挑战

楼主(2023-11-02):
今天收到一台战神Z7M

一 、故障描述:
1、摄像头烧毁
2 、无待机电流(0.000)
二 、故障分析
1 、摄像头先更换一个,正好料机上有同款。
2 、修待机电路,看图纸

定芯片TPS51125ARGER和PQ40~QM3006M3、PQ38~QM3004M3等待3天后,果断更换,插电成功亮机。我以为维修到此结束,
然而噩梦才刚刚开始。
三、故障升级
1、发现显卡风扇不转,继续找原因,这款CPU风扇和显卡风扇是同款果断对换,然而一个鸟样。
查电路
莫非是摄像头接口与风扇接口离得近把风扇也烧坏了?不确定~无证据
VGA-FAN第一引脚无电压,这个电压是由上面NCT3940S-A第4脚供电,测量无输出,拆料板更换,无效果。
继续找其控制引脚,看图纸是由EC第80脚直接输出控制,
断开NCT3940S-A第4脚测量EC第80脚只有0.16v但EC78脚的CPU控制有1.8v输出,莫非是EC 坏了?
不确定,那么就继续查检测信号,风扇插座第三脚VGA_FANSEN是给EC48脚提供检测信号的有高电平3.3v。

然后不知道怎么修了,上鑫制造论坛查帖子,说这款电脑有个通病是
Q3A~MTDK3S6R这个复合MOS管容易坏,经测量两端正常均有3.3v电压。

R701和r711两个电阻也正常。
继续查~SMC_VGA_THERM和SMD_VGA_THERM(这两个信号我也不知道是干啥用的)
这两个信号是被3.3vs经过4.7k电阻上拉的万用表测量两个4.7k电阻正常,电压3.3v也正常。

再往后就到了我知识盲区了,求大神解惑,U181~TLC59116FIRHBR第24脚25脚均有3.3v高电平,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四、初步解决方案
1、把显卡风扇驱动管NCT3940S-A第4脚与CPU风扇驱动管第4脚连接到一起,不行瞬间被拉低。
2、翘起显卡风扇驱动管NCT3940S-A第4脚再与CPU风扇驱动管第4脚连接到一起现在风扇转了。
五、装机做系统
进系统正常,鲁大师配置检测也正常,我以为这样就可以完美收官了,结果装最后一个显卡驱动的时候蓝屏了......
心中五味杂陈难道这就是宿命吗?不甘心换个硬盘再做一次系统试试,结果并无卵用......
在线更新~感谢大神来解惑发帖不易,大家进来讨论,感谢大家支持。

网友A:
以前显卡风扇不转,显卡可能已经烧了

网友B:
摄像头烧坏,大概率是3V超压导致的,有可能超压之后会烧其他东西,显卡的风扇不转,3940第4脚是EC控制的,而VGA_FANSEN是检测转速的,VGA_FAN是控制脚,EC不控制的情况,要么EC有问题,还有就是温控监测有问题,最后显卡还蓝屏这个就不好判断了,检测显卡显存供电,你可以把3940的23脚短接然后风扇常转再看看显卡还蓝屏不,万一是高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烧坏,大概率是3V超压导致的,有可能超压之后会烧其他东西,显卡的风扇不转,3940第4脚是EC控制的, ...

按照您的方法试了,还是不行。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显卡风扇不转,显卡可能已经烧了

额,但愿没烧,实在不行我就先换个EC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额,但愿没烧,实在不行我就先换个EC试试

换ec没用的,显卡要是供电没问题,就是显卡挂了,因为是独立散热,风扇不转,烧坏的可能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ec没用的,显卡要是供电没问题,就是显卡挂了,因为是独立散热,风扇不转,烧坏的可能很大

收到,又省一个EC

网友:
好的,先找找料板有没有,没有就定一个。 感谢!

网友:
感觉可能是EC没有接收到显卡发出的温度信号,所以风扇失控,根据装驱动蓝屏的情况大概率还是显卡挂了

网友D:
这款机器不跑游戏或者3D是不转的,很正常,看来楼主修机还需要继续学习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器不跑游戏或者3D是不转的,很正常,看来楼主修机还需要继续学习提高。

要的,要的,刚入门半年,慢慢来不着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我要是风扇不转一般该线,这样就不用跑线路。

网友F:
不行改常转!!看看正常不

网友G:
U181 是键盘背光RGB主控24 25 26 都3.3v  控制是走的I2C 总线 直接拆掉都不影响   同样是这一条I2C总线通过Q3A Q3B 到了显卡 跟显卡通讯获取显卡信息     你这个应该就是Q3 的问题EC 没有获取到显卡温度信息 所以显卡风扇不转  直接换掉Q3 或短接Q3 试下 不行就直接干显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G:
U181 是键盘背光RGB主控24 25 26 都3.3v  控制是走的I2C 总线 直接拆掉都不影响   同样是这一条I2C总线通过 ...

感谢!已经把Q3短接了,还是不行。发现新问题,EC第80脚VGA_FAN总是低电平,怀疑是EC内部短路了,准备定个EC 换上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感谢!已经把Q3短接了,还是不行。发现新问题,EC第80脚VGA_FAN总是低电平,怀疑是EC内部短路了,准备定 ...

如果只是单纯的EC 风扇控制脚输出短路 那么你装显卡驱动测试显卡应该是正常的    风扇的问题先不管他 你先测试你的显卡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H:
太难了。。。

      楼主继续加油,希望早日解决此问题

网友:
有耐心  又省一个EC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行改常转!!看看正常不

已经改了,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太难了。。。

      楼主继续加油,希望早日解决此问题

感谢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如果只是单纯的EC 风扇控制脚输出短路 那么你装显卡驱动测试显卡应该是正常的    风扇的问题先不管他 你 ...

大神有笔记本用mats吗?我的不知道为啥测不了笔记本。
920613055@qq.com有的话麻烦您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只是单纯的EC 风扇控制脚输出短路 那么你装显卡驱动测试显卡应该是正常的    风扇的问题先不管他 你 ...

显卡驱动打上就蓝屏

网友I:
牛B,我好久都没搞笔记本了····

网友I:
来复习复习 ,找点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I:
牛B,我好久都没搞笔记本了····

欢迎河南的朋友来搞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来复习复习 ,找点灵感

来了就是朋友,有问题可以发出来大家一起探讨探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大神有笔记本用mats吗?我的不知道为啥测不了笔记本。
有的话麻烦您发一个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954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G: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9548-1-1.html

感谢大神的帮助

网友J:
请问楼主换上EC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换上EC了吗

定了芯片,明天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了芯片,明天到。

换了EC然后不亮机了……

网友:
换了芯片以后不亮机了,果断判定EC坏,找商家更换,三天到货再次换EC,屏幕成功点亮,风扇向脱了缰绳的野马一路狂飙,维修到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