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代换问题 求助

楼主(2023-11-02):
芯片丝印1807
PE610SA 62A 30V 3m ohm

写着62A 30V.62a是芯片的电流规格吗?找了好多n沟道mos管都没有62a这么大,没敢代换,请教各位这管子需要匹配62a这个参数吗?我找了好多都达不到62a

网友A:
都是拆旧板上用,同等功能,同等极性,同等层次主板拆旧的,不管形号。都没有就淘宝查参数买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拆旧板上用,同等功能,同等极性,同等层次主板拆旧的,不管形号。都没有就淘宝查参数买就是。

谢谢,我是料板上找的acin位置的n沟道隔离管,就是电流规格这不确定,所以没敢代换,搞不懂了

网友:
需要核对一致是吧,只能按型号去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