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为笔记本充电问题求大神

楼主(2023-11-02):
贪图便宜让朋友买了几台华为笔记本电脑,海外版,工厂出货标记非保修状态.其他都正常使用就我这台有问题.经常出现不充电.
直流电源插着,就是电池电量越来越少,图标显示在充电状态。中途反复拔插电源,换充电器都没用,直至电池耗尽,等待一阵子才能继续充电.有时候可以坚持几天正常充电,有时候就出现一次必须让电量耗尽,等待等他再次充电.中途想干预,再次充电是没用.

检查充电器和电源都是ok,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国外的演示机

网友:
主板问题 找专业人士维修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上次遇到过一个客户,拿来一台笔记本不知道从哪里看到的的说电脑两个保险电阻坏了,换多少钱;我直接说自己拆把主板拿过来30元。灰溜溜走了

网友: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私的馈赠,就是想先了解一个问题方向,专业问题专业人做,就想干净的维修。

网友A:
你这样问其实也没人能给你一个你满意的答案,最多只是说可能充电接口坏了,充电IC坏了,甚至可能电池坏了,

网友:
华为 特挑电池,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问其实也没人能给你一个你满意的答案,最多只是说可能充电接口坏了,充电IC坏了,甚至可能电池坏了,

充电器坏了差不多,最多是充电接口到充电电路这一块,得找专业师傅修了。

网友:
主板问题啊

网友:
先换电池,我感觉这种有可能是保护板问题。

网友:
修好了吗?最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华为电脑,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