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板(Legacy BIOS)的福音!英特尔(LGA 775)华硕G41主板添加NVMe成功

楼主(2023-11-02):
另一块Legacy BIOS老主板,华硕P5G41T-M LX2,英特尔G41芯片组,LGA 775,添加NVMe成功。

1、怎样添加NVMe固态硬盘的VID和DID可参考我另一个帖子。这里不再重复说了。MMtool工具和NvmeOpRom文件也可从下面这个链接下载。
“谁说Legacy BIOS不能用NVMe固态硬盘启动?华硕老主板M5A78L-MLX添加NVMe成功-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 ... &extra=#pid18726775

2、编程器读取、校验、保存华硕P5G41T-M LX2主板的BIOS,注意要保存为rom格式。这里不建议从官网下载rom格式的BIOS,比如,用编程器刷了华硕官网的BIOS后,可能会导致板载网卡MAC丢失,无法上网

3、用MMtool V3.26打开编程器备份的BIOS文件,选择刚添加VID和DID成功的NvmeOpRom.bin,注意此时Module填20,Offset/VID填15B7,Seg./DID填5005,插入。成功插入NvmeOpRom.bin后,能看到里面有包含VID(15B7)和DID(5005)的模块。另存已插入NvmeOpRom.bin的新BIOS文件,命名为P5G41T-MLX2-NVMe,注意另存为rom格式。

4、用编程器刷入上面的P5G41T-MLX2-NVMe.rom。注意刷入NVMe之后,BIOS启动项里会出现IDE:NVMe(1:0.0:1)。而另一个帖子AMD华硕M5A78L-MLX主板刷入NVMe是显示IDE:NVMe(2:0.0:1)。

5、把固态硬盘安装在转接卡上,插在主板的PCIEX16插槽。用优盘安装系统,固态硬盘用MBR分区格式。

网友:
补充一下。
这个方法适用于这些Legacy BIOS主板:英特尔(LGA 775) P35/G33/G31/P31、G41/G45/P43/P45,一部分P55 (LGA 1156)主板,AMD (AM3/AM3+) 770/780/785/870,一部分880主板。
但主板的BIOS结构应类似于下面这个,要含有“20 PCI Option ROM”。

再后面H61、P67、B75、Z77、H81、B85、Z87这些既支持UEFI也兼容Legacy的主板,用这个方法只试验过两块,没有成功,不确定行不行。建议H61、P67、B75、Z77、H81、B85、Z87这些主板还是采用UEFI的BIOS添加NVMe模块的方法。

网友:
这个可以!!!100分

网友(2023-12-14):
牛了,我正好也是m5a78l-m lx

网友(2024-01-22):
6+50431}|【;

网友A:
OpRomCfg这个不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RomCfg这个不加了??

肯定要向NvmeOpRom.bin里导入NVMe固态硬盘的VID和DID。
操作方法是相同的,我就省略了。在“华硕老主板M5A78L-MLX”那个帖子里有详细的步骤,从上往下数,第3、4、5个图。图文并茂。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 ... &extra=#pid18726775

网友B:
此法试ASUS-P5G41T-M LX2GB可以,但技嘉GA-G41MT-S2PT不行,不认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法试ASUS-P5G41T-M LX2GB可以,但技嘉GA-G41MT-S2PT不行,不认盘

用编程器读取到技嘉GA-G41MT-S2P的BIOS文件了吗?BIOS文件要保存为.rom格式。
你看看BIOS里面有没有“20 PCI Option ROM”这一项?

网友C(2024-06-18):
版主你好,G31MXP-K主板,保存了bios为rom格式后,用mmtool打开每次都提示erro,加载不进去,如何处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版主你好,G31MXP-K主板,保存了bios为rom格式后,用mmtool打开每次都提示erro,加载不进去,如何处理?

BIOS文件是用编程器读取后保存的吗?
是用MMtool V3.26或V3.23版本打开BIOS文件时出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BIOS文件是用编程器读取后保存的吗?
是用MMtool V3.26或V3.23版本打开BIOS文件时出错?

我是用CH341编程器读取主板bios文件,并保存成rom格式,然后用mmtool加载保存的bios文件时提示固件错误,换了几个版本的mmtool软件,问题依旧;换电脑和win7还是不行;百度搜索了一下说只有AMI bios才可以用mmtool软件进行nvme驱动插入,下班回去后我查看一下bios是哪一个公司的,应该不是AMI bios,好像是Award的,是不是误解了,版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CH341编程器读取主板bios文件,并保存成rom格式,然后用mmtool加载保存的bios文件时提示固件错误, ...

对,用mmtool 3.23和mmtool 3.26都试过了,问题一样?如果不是AMI bios,是不是就无解了?

网友:
按照版主的教程,我的另一块主板G41T-CM3(清华同方台式机),顺利添加nvme模块,感觉非常棒,所以就又把另一块老板子拿出来试试,遇到了上面👆提到的问题,如能顺利解决,大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用mmtool 3.23和mmtool 3.26都试过了,问题一样?如果不是AMI bios,是不是就无解了?

我查了一下,富士康G31MXP-K主板是Phoenix-Award BIOS。
富士康G31MXP-K主板的bios设置进PE模式的视频教程_启动bios视频  http://bios.uqidong.com/zzdn/qtzb/614.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查了一下,富士康G31MXP-K主板是Phoenix-Award BIOS。
富士康G31MXP-K主板的bios设置进PE模式的视频教 ...

这种bios可以注入nvme模块吗?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bios可以注入nvme模块吗?版主

非AMI BIOS未见有添加NVMe成功的案例

网友:
好的,谢谢版主,那就不折腾了:kaixin: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你好,G31MXP-K主板,保存了bios为rom格式后,用mmtool打开每次都提示erro,加载不进去,如何处理?

MMtool这个软件是由AMI公司推出的一款针对AMI BIOS的修改工具,它不适用于Phoenix和Award的BIOS。
我这么说你就明白了。

网友:
好的,谢谢版主,那就不折腾了

网友E(2024-08-29):
刷入改好的BIOS必须用编程器吗?用主板BIOS菜单自带的更新程序写入不知道行不行?
另外发现一个问题,主板是华硕P5G41T-M LX3,系统是Win10 64bit 家庭版(22H2),这样的环境下安装不了华硕AI Suites 3 (3.0版本)工具包。安装时提示“The Model does not support this Application"的错误。因此就不能用华硕的bios更新工具更新改好的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刷入改好的BIOS必须用编程器吗?用主板BIOS菜单自带的更新程序写入不知道行不行?
另外发现一个问题,主板 ...

Windows 7 系统能安装AI Suites 3吗?有没有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Windows 7 系统能安装AI Suites 3吗?有没有试一下

没试过Win7下安装AI Suites 3,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试过Win7下安装AI Suites 3,

没有编程器,当前用的系统又不能安装软刷BIOS的软件,就只能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F(2024-10-17):
华硕m5a97的BIOS用MMtool V3.26打开失败,求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华硕m5a97的BIOS用MMtool V3.26打开失败,求助

华硕M5A97主板的BIOS,直接用MMTool_5.07cn打开就可以了。
MMTool_5.07cn,这个链接就有:
CH341A编程器完美添加nvme模块进入联想IS7XM和IS8XM主板BIOS的详细方法和步骤-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4166-1-1.html
在“nvme模块mmtool和winhex工具.zip”压缩包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M5A97主板的BIOS,直接用MMTool_5.07cn打开就可以了。
MMTool_5.07cn,这个链接就有:
CH341A编程 ...

感谢版主的回复,已解决,向大神致敬!

网友G:
我的主板是华硕M4A78LT LE,不支持UEFI,试过clover,无法引导。新加的nvme固态硬盘是FORESEE固态硬盘序列号FSB0C256GF-35C6600,进入win pe设备管理器查看不到固态硬盘的VID和DID编号,查资料说FORESEE固态硬盘使用的是NVMe接口,不是传统的PCI接口,因此它们可能不会有传统的VID和DID编号。所以卡在这一步?怎么解决,我还没有编程器。求大神指点。

网友(2024-12-10):
怎么北非BIOS

网友H:
我的华硕P5G41T-M-LX-V2没有成功!严格按照版主的流程对照图片感觉每一步都没错,把BIOS芯片重新读取也有刷进去的VID DID。BIOS启动项里没有,磁盘管理器没有,PCI设备黄色叹号,版主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华硕P5G41T-M-LX-V2没有成功!严格按照版主的流程对照图片感觉每一步都没错,把BIOS芯片重新读取也有刷 ...

BIOS启动项里没有,说明NVMe模块没有刷进去。你是软刷BIOS还是用编程器刷的BIOS?要用编程器。
再次核对一下你的NVMe固态硬盘的VID和DID有没有错。Module那里不一定填20,应填的数值,是根据你PCI Option ROM前面的ID。
对照我这个帖子里的步骤,再操作一遍。是不是哪一个细节漏掉了?
谁说Legacy BIOS不能用NVMe固态硬盘启动?华硕老主板M5A78L-MLX添加NVMe成功-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 ... ;extra=#pid18726775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主板是华硕M4A78LT LE,不支持UEFI,试过clover,无法引导。新加的nvme固态硬盘是FORESEE固态硬盘序列号 ...

一定要有固态硬盘的VID和DID编号才能添加NVMe模块

网友:
弄好了,就是VID DID错了,把M2插在有M2接口的电脑上得到VID DID刷进去好了,谢谢版主

网友(2025-07-07):
这个方法可以,已试,但有个问题,如果挂个机械硬盘做从盘,系统就没法启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