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惠普508nk黑白打印机,不打印

楼主(2023-11-02):
打印机内置上限打印20w张,现已打印28w张,目前出现不打印的情况,连续双面打印打印100张,到79张过后,就不打印,显示器提示正在打印中(关机重开,取消打印,然后重新开始打印就可以继续但是打到一定数量就不行了),想更换主板试一试,网上没有

网友A:
清零试试有些机器设置的打印张数超过多少张就会打印卡子停顿 不上纸一系列问题
先排除搓纸轮 双面器问题 找个好使的机器主板备份下数据刷到这个机器上测试下 数据提前备份保留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零试试有些机器设置的打印张数超过多少张就会打印卡子停顿 不上纸一系列问题
先排除搓纸轮 双面器问题 找个好使的机器主板备份下数据刷到这个机器上测试下 数据提前备份保留好

数据都清0过了,还是出现同样的毛病,然后用网线链接打印机用网络打印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用usb打印就会出现问题,网上购置不到此款机器的主板,换一个主板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