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70 板号:NM-B061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23-11-02):
X270  板号:NM-B061不出集显供电

其它电压都正常,内存波形也正常,集显供电芯片NCP81382条件供电
VSYS 12V
VCC5M 5V
DRVON 4.97V
PWM1_2PH 3.27V
VCC脚5V
VCCD脚5V

怀疑CPU(单U 桥有问题)

Lenovo X270 NM-B061 R04 PDF .pdf

网友:
待机电流:0.013 开机电流:跳变三次后0.455- 0.462  附集显供电电感前端 单次触发波形

网友:
不跑码,,不过内存是不会出集显供电 的

网友:
搞了好久还是没有修好,买的芯片有可能是假货

网友:
罕见的波形吧

网友:
修好了吗?要不给我试试

网友:
还没有时间修,上班族

网友(2024-01-12):
我遇到一块一样的问题,把电感断开了,还是不出电压,你的主板修好没?

网友:
没有好,本来一 没有打算搞好,拆配件了

网友:
建议你刷BIOS

网友:
集显电压,大负荷,才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