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_M LX plus元件烧了,求型号。

楼主(2023-11-02):
主板在检测过程中发现ME供电管理芯片击穿了,拆的时候忘了看型号,结果拆下来后碎了,丝印也看不到了, 之后查点位图发现竟然没有标示型号,现在彻底蒙了,不知道哪位大神有此板,能否告知一下丝印,或都有标示型号的点位,能告知一下型号。先谢谢了,

网友A:
只要容量不比以前小的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容量不比以前小的都可以

不是BIOS,是那个ME供电管理芯片,DC-DC 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