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KP7EC闪屏通病

楼主(2023-11-02):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拿来一台笔记本型号战神Z7-KP7EC闪屏。拆机测量主板上的电压。测得B26保险有阻值330几。其他均通。
一时想找个更换,但是想到可能以后还会有这样的问题。我就把这个直接飞线搞定!!这个完全是厂家的通病我可以这样肯定的说

网友:
居然发贴了,好歹也加个保险或者0欧电阻咯,要带个好头

网友:
一坨值五百

网友:
报的了那么多吗?

网友A:
我这边壹万多的电脑维修,也才两百多,学生都出不起价

网友B:
这种机器  我这边最起码报500+ 爱修不修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上个星期搞台hp带触摸滴结果搞到要换总成 ,太恶心了

网友:
修这个问题从来都没有收到过五百

网友(2024-01-11):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壹万多的电脑维修,也才两百多,学生都出不起价

出不起价  就让他去售后   更贵

网友(2024-02-23):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  我这边最起码报500+ 爱修不修

这报价真好     我哦这要不上价  上午一个暗屏 报价300嫌贵走了    做系统30有的还嫌弃贵

网友:
出门不保!!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