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707 u4200芯片型号

楼主(2023-11-02):
1存在的问题(插电0.017到0.3又掉到0.1几,反复启动掉电,一直循环,……
2遇到的问题(查电路跑到u4200如图黄色连接电容对地为0.短路)
3求助问题(u4200型号网上没找到,和电容都短路是否可以判定u4200损坏,还是先去除电容,苹果笔记本的修的少,还没盲目下手……
麻烦大神们指导一下

网友:
你没图纸吗?

网友:
有图纸,这个tb搜不到

网友A:
这是t1外围供电吧,没修过,不敢贸然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t1外围供电吧,没修过,不敢贸然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t1外围供电吧,没修过,不敢贸然下手,

看错了,是外围管理芯片的供电,触摸板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台是3.3反复跳,没5v、我就跑后面电路去了、跑到这个ic周边好多对地为0的

网友:
路过学习,新手先来学习学习

网友:
T1电源供电芯片,型号 338S00193-A1,这东西我有,保证好芯片,加VX:514478579

网友C:
你这个地方短路,遇到的就是C4202或C4207坏导致的短路多

网友D:
你这个3v跳的话,左右2边的口都插上试下,如果只有一边跳的话,你尝试换下跳的那边的雷电芯片jhl7540,苹果的雷电芯片会导致这个月问题

网友:
芯片背面3v电容短路导致的 找到切割板了,现在回家了,还不确定换完u4200能不能好,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地方短路,遇到的就是C4202或C4207坏导致的短路多

芯片背面3v电容短路导致的 找到切割板了,现在回家了,还不确定换完u4200能不能好,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3v跳的话,左右2边的口都插上试下,如果只有一边跳的话,你尝试换下跳的那边的雷电芯片jhl7540,苹果的雷电芯片会导致这个月问题

谢谢指导,已经拆掉u4200,可以稳定3.3. 就是出5v哪下就掉了、回家了还没回去,回去把u4200装上再陆续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