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950虎将 上管G极短路,请帮忙

楼主(2023-11-02):
影驰GTX950虎将 上管G极短路,请帮忙,如下图,另外边上的电容可以用图中的替换吗?哪位大神有图纸或者点位图的帮个忙,谢谢

网友A:
控制集短路换pwm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集短路换pwm芯片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