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主板修改BIOS支持pcieNVME固态

楼主(2023-11-02):
谨以此贴向14627431174875两位大佬致敬。首先申明:BIOS有风险,刷入需谨慎。不幸成砖,概不负责。文中加粗和斜体部分为本人掉坑的地方,否则林林总总的报错会让人绝望,自认为关键操作。
第一步:准备相关工具
华硕官网下载对应的BIOS文件,命名为b85.cap
华硕官网下载AI Suite 3或者AI Suite II(必须包含EZ Update)
下载BIOS修改软件MMTool_V5(必须是英文版)
下载需要添加的Nvme启动模块:NvmeExpressDxE.ffs
下载AMI Aptio AFU软件(用于为主板更新修改过的BIOS文件);
下载UEFITool软件(用于从CAP格式的文件中提取ROM)
第二步: 修改BIOS,加入NVME支持
WIN环境中用MMTool打开下载好的b85.cap文件
加载成功后,找到并选中 CSMCORE
插入NVME模块
保存修改后的文件b85nvme.cap
打开UEFITool,加载刚刚生成的CAP文件
点击Extract body(或Ctrl+Shift+E),转化为ROM文件b85nvme.rom
第五步:去除主板BIOS写保护
安装华硕提供的AI Suite II(或3)套件。注意:AI Suite II的BIOS升级程序名字为ASUS Update,AI Suite 3的BIOS升级程序名字为EZ Update
先选取下载后未修改的BIOS文件b85.rom,点击升级,然后等进度条走完,不选择重启,此时主板上的BIOS写保护已经去除。
第六步:刷入修改后的BIOS
将AMI Aptio AFU软件解压出来,并且把修改后的BIOS文件b85nvme.rom放在解压后的同一路径下。执行cmd,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进入win64命令模式
执行afuwinx64 b85nvme.rom /B /P /N
此时,随着进度条走完,刷写成功。
第七步:插入PCIE转接的NVME
断电后,插入已安装好NVME盘的PCIE转接卡
第八步,安装WIN10系统
重启后开启UEFI,安装GPT状态下的win10系统。

网友:
谨以此贴向1462743和1174875两位大佬致敬

网友(2024-01-27):
还可以在Al3打开bios文件同时用mmtool插入nvme插件后保存,此时再回到AL3界面升级即可,我就是用此软刷的

网友(2024-04-20):
向1462743和1174875两位大佬致敬

网友(2024-11-14):
MMTool打开下载好的CAP文件?8000001h报错,各版本都下了,就是一样的报错,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