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沃教学机 MT41A H310主板BIOS

楼主(2023-11-02):
   修了2台教学机MT41A,H310主板,上的I5-8500,版号:MT41HE V1.2,但这个型号主机主板好像不是一种,下前对好版号,顺便说以一下修的问题,一台风扇堵死,换的是CPU供电MOS管和供电口 4407A隔离管,现象不触发;另一台是IT8613E  的IO坏,待机电流偏大,也是不开机,BIOS读出来备份了:

网友:
感谢大师的无私奉献

网友(2024-11-15):
今天修到一片七彩虹C.H110M-K全固态版V21主板...。。故障现象:插电开机没有反应不能触发风扇不转。查触发蕊片IT8613E测得:
IT8613E  12脚+3V3_STBY_SIO 待机电压:3.3V
IT8613E   28脚+3V3_DUAL待机电压:3.3V
IT8613E  30脚SUSB#=SLP_S3N  南桥至I/O通信:0V-3.3V-0V
IT8613E  31脚SW_ON_N  I/O至南桥通信:3.3V-0V-3.3V

IT8613E  33脚PWRBTN_N  触发排针:5V-0V-5V
IT8613E  34脚PSON   ATX绿线:0.03V(正常应为待机5V,,触发0V)
IT8613E  43脚PCN_RSMRST_N   I/O准备好:3.3V

分析:IT8613E  34脚PSON   ATX绿线:0.03V是不正常的,看来是断线了跑线路发现有一个地方发霉断线了,用0201型零欧电阻补焊上去。。。插电开机风扇转了“嘀”的一声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
希沃的BIOS刷了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