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512G,YS9082HP+长江存储YMN09TC1B1DC6C 开卡失败,求帮助

楼主(2023-11-02):
梅捷512G,SSD用不到一年突然就不识盘,在论坛上找教程用YS9082HP_RDTSortingTool_V2.02_N28按步骤操作,显示如下

就是开开卡不成!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在线等大神回复呀

网友A:
应该颗粒坏块有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颗粒坏块有点多)

难道不是软件都问题啦????

网友:
有没有谁比较懂闪存颗粒的

网友:
可能是量产工具不匹配

网友:
前不久我买了一个扩容的U盘,用了许多量产工具才量产成功

网友:
梅捷质保几年?

网友(2024-01-06):
已经开卡成功了啊,在管理里激活就可以

网友:
这个软件只能跑RDT,不能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