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V_LX_3.03 不开机

楼主(2023-11-02):
华硕P8Z77-V_LX_3.03 不开机
第一步测量开关针上的电平只有1.2V,开关针上的电平是由ATX上的5VSB通过三端稳压器转来的,这块主板的三端稳压器比较多,找了很久没有找出来,在点位图上输入VCCSUS3_3,又没法正确找到对应的稳压器。片刻后,直接输入3VSB果然找到了5VSB 转3VSB 的稳压器,如下图。最后发现稳压器的ADJ脚上的电容短路,稳压器直接输出1.2V的基准电压。换上电容成功开机。

网友:
这都被你搞好了呀

网友A(2023-12-05):
电容短路还能加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短路还能加电?

滤波电容一般都接地 没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