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450主板无复位

楼主(2023-11-02):
请教一下,这个主板是cpu不发热,测量cpu核心电压只有0.8v,已经排除bios
然后没有出复位,不知道是不是要cpu核心供电正常后才会发出复位呢?
io的电压检测脚都正常的
时钟正常,svt svd svc都有

网友:
缺供电吧    看看掉件没  台板很容易掉件!!!!!!!!!!!!!!!!!

网友:
查apu pwrgd,应该还是缺pg信号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