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 3500这个电阻可以直吗?

楼主(2023-11-02):
G3 3500  R8512电阻拆焊过程中给吹没了,不知这个电阻是否可以直连,还请大师们帮忙回复一下,多谢谢了!

网友:
直连指定不会烧机,但没有其它电路分析,谁知道连接后能不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
分压电阻,检测电流的

网友A:
最好找一个差不多的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找一个差不多的换上

手上没有找到,难道还需要再去买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