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E480插电不充电,电池可以开机,

楼主(2023-11-02):
请教大神们,联想笔记E480,不上电,1、检测了D4311两端电压在0.7v,对地Typce充电检测有5v,D4310两端电压有4.5V,
2、用热成像看D4311和RTS5455发热在37度,按开关无反应,电流0.01A无变化,
3、我怀疑这个RTS5455芯片不生压,不知道对不对,还有什么要排查的,
4、这个rts5455芯片的脚要从哪里数脚1。
万分感谢大神指导,我是个爱好者。

网友:
隔离保护和充电电路的问题,你去看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2500-1-1.html

网友:
rts5455的25脚有5v,26脚3.3v,9脚1.6,11角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