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潮7000-14ikbr 待机0.04

楼主(2023-11-03):
小新潮7000-14IKBR  板号 :330s-kbl-mb-v09

一个月没有使用,上电5a大电流, 公共点+VSYS 短路.隔离管PE610SA坏一个,小电容坏一个

看到这机器好多电容坏的,以为ok了,结果上电待机0.04,按开机0.49掉电反复自动上到0.4---0.49,各位这种需要查什么条件了呢?

网友A:
一般先把短路排除掉吧,然后按不上电的维修思路去维修

网友:
放电  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先把短路排除掉吧,然后按不上电的维修思路去维修

谢谢老板待机0.04偏高吧?

网友:
刚刚我把内存拔掉(这机器有板载内存)电流0.369持续上升到0.52--0.63亮机了,内存坏了?放别的机器也正常用,装回来也开机了,内存没装好?先不装机试试再说,感谢大家麻烦啦!还有就是这机器待机0.04待机正常吗?

网友:
这个型号的主板,电容坏的最多

网友:
正常开关机一次之后它的待机就下来了

网友:
这是最带劲的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