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5 9300的核显阻值是多少?烧了这一路的mp86903

楼主(2023-11-03):
现在断开了电感,测的CPU核显对地阻值3.2欧姆,问下大神们阻值是否正常?CPU的供电电感对地阻值1.9欧姆,主板型号是nh50rc或nh50edmb,显卡1660ti供电电感对地阻值0.39欧姆显存供电77欧姆,3.3v对地8欧姆正常插电3.4v。pl8对地12.3欧姆,测试表为ut61e,问下大神们还有救吗?

网友A:
你是测的电阻还是二极值?建议测二极值。红笔打地,黑笔测。测电阻在维修中不太具备参考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测的电阻还是二极值?建议测二极值。红笔打地,黑笔测。测电阻在维修中不太具备参考意义

测的是电阻值,红表笔接地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测的电阻还是二极值?建议测二极值。红笔打地,黑笔测。测电阻在维修中不太具备参考意义

为什么测电阻参考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