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z7-ta5ns板号:6

楼主(2023-11-03):
求助!求z7-ta5ns 板号:6-71-nh5k0-d02 显卡bios,rtx 3050 laptop显卡。u46 1.8v供电的bios,拆开后盖就可以看到。修机器把显卡bios当成ec bios刷了,现在进系统里英伟达管理界面装不上,鲁大师不识别,设备管理器里有时感叹号。哪位好心大哥给一个

网友:
我也来蹲一个

网友:
6-71-NH5K0-D02A SRKMA SRKT3 GN20-P0-A1 显卡BIOS OK 80325BC W25Q16DW@SOIC8-150_20.bin

2 MB, 阅读权限: 250,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哥!刷完装驱动不蓝屏了,但是显卡控制面板还是无法安装,我的是三星颗粒的,可能跟桥bios有关,这个是换桥的,可惜原bios找不到了

网友B:
你个高级工程师不玩电脑的吗,驱动都装上了,显卡控制面板没有怎么想都不能和桥BIOS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个高级工程师不玩电脑的吗,驱动都装上了,显卡控制面板没有怎么想都不能和桥BIOS有关吧

设备管理器里面虽然装上了,但是显卡检测软件识别不到显卡,只认别到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个高级工程师不玩电脑的吗,驱动都装上了,显卡控制面板没有怎么想都不能和桥BIOS有关吧

未正确识别到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