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PROBOOK 450 G6 不开机

楼主(2023-11-03):
各位大神,遇到一台HP PROBOOK 450 G6,不开机。通电后指示灯亮,黑屏。按电源键无反应,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通电指示灯亮,一般待机正常的,主要看开机电路,也就是按不开机去维修。
1.开机信号是否能给EC和桥
2.LID是否正常
3.RTC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此机在论坛上的图纸是乱码(好像是印尼文字),不知谁有图纸,指点一二~

网友:
检查没有3VPCU无电压,似乎是SY8286BRAC挂了。1-4脚输入电压11.8V正常,12脚EN电压正常3.3V。17脚电压正常3.3V,但无输出3.3V,输出脚也未短路。
各位大神,不知分析是否正确?

网友:
各位大神,SY8286BRAC已经换了。与原来情况一样,不知这个SY8286BRAC还有什么工作条件?
2、3、4、5脚输入电压11.8V,EN12脚电压3.3V,ALW17脚电压3.3V,11脚电压2.6V。 还有哪儿要检查?

谢谢~

网友:
唉~~~也没个大神指导一下,只能摸黑修。看论坛上其它的HP本本的维修贴,说应该是南桥坏。在开机瞬间12脚有3.3V电压,实测确实有电压起来一下。
  呜呜~~也不知是不是南桥坏

网友:
这种单U 主板,一般都是U坏的比较多些,取消南桥了

网友:
三版斧吧,,,,,,,,,,,,,,,,,,,,,,,,,,,,,,,

网友:
没有大神给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