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真是难搞啊,各种各样的故障

楼主(2023-11-03):
唉,这口饭是真不好吃,总能遇到各种各样的故障,有的甚至超出理论范围了都,一张华硕z9pa-u8,故障重复上电,没有核心供电,竟是一个小小的电容导致的,协控芯片chl8510crt,4脚vcc12v供电不正常,2.2欧电阻测量阻值变大,但是6脚控制mos管的电压居然有输出,我直接用镊子把电阻短接,结果电容直接爆了,然后主板居然正常了!

网友:
跳槽吧,来这里

网友:
12V的电容啊

网友A(2023-12-29):
电容爆了才能正常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爆了才能正常亮机?

是啊,滤波电容

网友B:
是二代酷睿处理器,修好了也收不了高价吧。

网友:
不滤波了,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二代酷睿处理器,修好了也收不了高价吧。

人家是工控板,一张可以收几千!

网友(2024-03-07):
这块板子通病,通电风扇转一下就停,无限重启,不跑码,cpu不上电,有时候又能上电,板子太老了,老化异常,我的也是

网友:
太神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