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有vinafix的账户吗?求下载一个8代NUC的BIOS文件

楼主(2023-11-03):
就是这个帖子里面的BIOS文件,感谢。
https://vinafix.com/threads/please-clear-me-boxnuc8i7beh.43965/

INTEL官网只有BIO文件下载,但是这种文件并不是常规的可以编程器写入那种。无法使用,网上也找不到BIO文件转换提取的方法。

网友A:
我有BEK的,要不你刷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BEK的,要不你刷看看

感谢,我下载刷了不行。研究下发现我手里这块主板是ES版本的,BIOS芯片是一个活动卡座而非焊接在主板上的。这种主板的硬件和正式版可能有所不同(个人猜测应该是EC芯片不相同),刷了之后插12V 电流上到0.11A卡死不动。

网友B:
你自己注册一下,一天的24元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注册一下,一天的24元左右

我没有国际信用卡,后来发现那个网站的BIOS应该也是标准版来的。下载下来应该也不行的。只能ES版本的才可以

网友D:
24一天好贵啊!越南人连维修都摸着我们过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国际信用卡,后来发现那个网站的BIOS应该也是标准版来的。下载下来应该也不行的。只能ES版本的才可 ...

这个要去预约办理国际信用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24一天好贵啊!越南人连维修都摸着我们过河?

vina not means Vietnam  这是个美国的网站  注册地位于AZ

网友:
要么办理个旅游签证吧,去国外付费

网友(2025-02-12):
为啥论坛里面都搜不到8代NUC的维修案例?是有什么限制吗?